联想EL5C3 EL531 EL431 LA-H102P R01

楼主(2025-01-08):
联想EL5C3 EL531 EL431 LA-H102P R01

联想EL5C3 EL531 EL431 LA-H102P R01.pdf

网友(2025-03-25):
谢谢,我的是LA-H101P,估计应该差不多

网友:
我是LA-H101P主板,对了下图纸,还是有不少查不到的,比如PL802,PL803等在图纸上就找不到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主板能开机,电流上到0.8A左右就不走了,屏幕、喇叭都没反应,测量场管PQG1的1脚G1对地只有几欧电阻,该路输出电感(VCC_GT)电压为0,查它是直连到PUG1的3脚,把PQG1吹下来测又是好的,再测板子上1脚对地又不短路了,再重装回去测量也不短路,可开机后还是一样电感电压为0,再测G1对地又是只有几欧,看有的地方说有的主板VCC_GT本身就可能是0V的,哪位大神给我指点下下一步应该查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