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LA5751-La5754对比La6751-la6754图纸分析,电源部分

楼主(2025-01-08):
终于找到了LA5751-La5754和La6751-la6754的图纸,对比分析发现,LA5751-La5754都存在RTC充电同时用作比较器参考信号作用,其存在误判问题,起因系统关机或无法正常启动,尤其在RTC电池充电失效的情况下,尤为明显,如下图所示

但在La6751-la6754中设计进行了优化改进使得充电和参考信号分开,参考信号使用6251的信号作为比较器参考信号使用,提高了系统可靠性,防止误判关机,如下图所示

网友:
意思是RTC没电也不开机吗?

网友:
不是说没电一定开不了机,只是存在误判,毕竟器件电路设计时有耦合电容存在的,其可以提供部分电流和滤除部分干扰信号,以及电池再怎么衰减,还是可以提供一定电流的,只是其电量不能保证RTC长期稳定保存数据而已,这是一般我们认为电池没电,这是其还是有一定电量的,只是很小

网友:
今天本想补涨示波器图片,下班用公司示波器抓了几张RTCVREF信号干扰图片,无奈公司数据加密,外网无法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