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拯救者Y70002021款待机电流45跳变不开机

楼主(2025-01-08):
联想拯救者Y70002021款待机电流23到35到45跳变不开机,客户描述自己清灰导致不开机

网友A:
开关灯会亮 就查南桥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灯会亮 就查南桥部分

开关灯不亮,充电指示灯灯闪烁,

网友:
有短路吧。。。。

网友:
我的笔记本也这样,开不开机机了

网友:
都有哪些电压没出来?

网友:
检查EC和桥的待机条件

网友:
理论知识不强,主板待机5V3V测量都有二级也没有发现短路情况,桥换了和原来一样电流,定了EC到了换上试试

网友:
后级电压   查全哦

网友:
这机器南桥通病吧,,,,,,,,,,,,,,

网友:
换剪板EC好了

网友:
原来是EC坏了啊,谢谢老哥分享经验。

网友:
电流表 不够大吧????

网友:
先仔细扫一遍板子与没有刮伤掉件吧,问问客户是否带电操作的,然后各路供电打下值看看短不短路

网友:
这板子会检测适配器,电流表电源头要加电阻,适配检查不过也不上电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帮顶一下

网友:
查认真点,要不然换好了脑袋都是懵的,有啥用捏

网友(2025-02-14):
啥都没查就换桥了啊,真猛:daxi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