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25-01-08):
一台电脑,win10系统,所有的文件夹都是只读模式,不能改,勾选取消后再看又变成了勾选的,格了重装系统也一样。进到pe下也不能改变这种情况,换了一块硬盘,格了,然后在硬盘上新建一个文件夹,也是自动勾选只读的,取消不了,各位谁见过这种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换个键盘试试,有可能是键盘上有短路的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