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502 版820-4924-A 提示电池电量不足不开机

楼主(2025-01-08):
插充电器提示电池电量不足不开机,换充电芯片问题一样,后订了块新电池装上正常开机充电。提示:这款机器要装电池才能正常开机

网友:
之前遇到一个电池电量低,认不到硬盘的

网友:
苹果笔记本不好搞啊

网友(2025-02-21):
用可调电源或者86W的T口充电器,单机不装电池是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的。目前只遇到过12年的A1398不装电池单用86W(T口充电器最大86W了)充电器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