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大佬帮看下ec发出的PM_PWRBTN#信号有没有问题。MS-16Q21板子资料

楼主(2025-01-08):
信号是换过全新ec和sr40b南桥测得的。看时序说PM_PWRBTN#信号要<16ms。测板子上PM_SLP_S4# PM_SLP_S3# 没有信号。

桥11大待机条件VCCRTC  RTCRST#  SRTCRST#  RTCX1  VCCDSW_3P3  DSW_PWROK VCCPRIM_3P3  VCCPRIM_1P8  VCCPRIM_1P0  RSMRST#   BATLOW#
EC待机5大条件:供电 时钟 复位 程序 适配器检测 开关和LID#

ec和桥待机测都正常

以下是板子相关资料:
MS-16Q21&GS65 Stealth Thin 8RF.zip
wwjr.lanzouw.com/ii2Z92kcwpli
资料来源于网络,如侵删。

网友:
解压码会员名

网友A:
https://appapi.chinafix.com/mag/circle/v1/forum/threadWapPage?tid=1303218&themecolor=f30c5c&circle_id=127&p_u=1575642会不会是桥的问题。参考学习@神笔

网友:
有跳变说明EC工作正常

网友B:
按开关PWRBTN有正常下拉动作,EC本身问题不大,桥待机条件正常但没发出SLP信号的话,你测一下EC到桥的PWRBTN信号有没有断线,通常板子上都会有个测试点,条件允许的话,最好把桥拿下来,直接点对点测通断,另外测一下SLP信号对地值是否正常,都正常的话,那还是要考虑桥本身

网友A:
经测试该输出信号与输入相同。与输入ec的开机按键按下多久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测试该输出信号与输入相同。与输入ec的开机按键按下多久有关。

桥待机没问题有PWRBTN#信号没s4# s3#信号,应该桥有加密或损坏。参考链接。https://appapi.chinafix.com/mag/circle/v1/forum/threadWapPage?tid=1303218&themecolor=f30c5c&circle_id=127&p_u=1575642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开关PWRBTN有正常下拉动作,EC本身问题不大,桥待机条件正常但没发出SLP信号的话,你测一下EC到桥的PWRBTN信号有没有断线,通常板子上都会有个测试点,条件允许的话,最好把桥拿下来,直接点对点测通断,另外测一下SLP信号对地值是否正常,都正常的话,那还是要考虑桥本身

感谢大佬解答

网友:
在所有条件都达到的情况下.EC发出PWBTN,桥不发出SLP信号,就两个原因,不是EC信号没有到桥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
一般来说 EC发出高低高给到桥且中间没断线,桥没返回信号,基本可以判断桥的问题,先换了再说

网友:
看时序,如果BTN# 前面信号都正常的话可以考虑更换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appapi.chinafix.com/mag/circle/v1/forum/threadWapPage?tid=1303218&themecolor=f30c5c&circle_id=127&p_u=1575642会不会是桥的问题。参考学习@神笔

不错,值得学习,新手路过看看

网友:
感觉你也是大佬啊

网友:
没搓好吧

网友:
EC能出这个信号基本没问题,桥本身或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