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y7000按开机键键盘亮出logo,之后黑屏,怎么按都一样

楼主(2025-01-09):
之前能开机进pe格式化硬盘,安装系统之后重启无法进入,再然后就是怎么按都是键盘亮一下 出现logo就没反应了,没有电源适配器,用的可调电源提供的电压19.5v,不知道是不是电源问题还是什么问题的,请各位大佬帮忙

网友:
应该用原装适配器试试

网友A:
这款机器有通病的,论坛好好搜索一下相关帖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器有通病的,论坛好好搜索一下相关帖子吧

麻烦指导下吧 通病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病

通病是什么呢?

网友:
通病是什么呢?不会是程序问题吧

网友:
他们说的通病就是2M电阻的问题

网友:
用原装电源试试

网友:
游戏本你用可调电源电压比d壳标注电压高1伏或1.5伏

网友:
应该是可调电源带不动,试试以上同仁办法。

网友:
通病来了。,。。。。。。。。。

网友:
联想拯救者有一键还原键,在机器的侧边,百度一下还原教程,只要可以显示logo,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电池拔了试试,充电开机电流偏大,有的表带不动

网友:
可调电源是多少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