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显示器4H.1Y001.A08不显示维修

楼主(2025-01-09):
显示器4H.1Y001.A08不显示维修  4H.1Y001.A08是版号

客户拿来说是不开机,看了一下,拆机后有时可以开机,检测了一下,发现不开机的状态是少了3.3V,上淘宝买主板算了,这玩意没图纸不好搞,后发现淘宝上没有货,只能自己修修看了、

既然不开机的状态是少了3.3V,那就直接买个5V转3.3V的小板子回来,装上去搞定

网友:
这这是什么品牌的显示器啊  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是哪个小电容短路了,去掉就ok了

网友:
应该是有过孔,电路腐蚀断线,接触电阻变大。

网友:
不管用什么办法,能修好正常使用就行,咱不都是维修挣点口粮钱吗

网友:
思路清晰,方法得当。

网友:
用1117转换芯片5V转3.3。后边短路排除一下。这样成本高。

网友:
大神技术牛逼

网友:
可以,修好为王。

网友(2025-03-10):
不错的资料,感谢楼主,
学习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