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Vostro 5402刷BIOS后服务编码怎么录入

楼主(2025-01-09):
如题,原故障不触发,刷完BIOS可以触发,但是没有服务编码,开机就有提示,可以进系统,但是没有编码噪音很大。bios里面的编码框无法输入,论坛找到一个工具,但是是dos下的,新款机器不适合使用。想问问大家遇到这种情况是怎么解决的?原bios我有备份,一个8M,一个16M。不懂服务编码是那个的,想把那个还原看看得不得。

网友A:
8m是me 16m是主BIOS,用winhex查一下位置。然后再粘贴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8m是me 16m是主BIOS,用winhex查一下位置。然后再粘贴过去。

有没有详细方法呀

网友:
我一个个刷回去测试了,服务编码在8M里面,不过我把两个原来备份的BIOS刷回去又可以触发开机了,真是神了。反正能够收钱了就行,懒得找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