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录像机只能用HDMI信号口显示

楼主(2025-01-09):
各位大哥,求助事儿!
       单位用的是海康录像机,一直用的是VGA信号口,有画面显示,同事不小心把录像机的电源线踩掉了,然后重新插回电后,VGA口变成了无信号,换过VGA信号线、显示器都一样没有画面显示,只有HDMI口才有画面显示

这种情况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A:
默认是HDMI吧,应当要设置一下,设成VGA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默认是HDMI吧,应当要设置一下,设成VGA信号

如何设置的?我对这些不太懂公司大整改,文员连维修的工作都要做一份了,哈哈哈

网友A:
具体怎么设置,只能找对应设备的说明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怎么设置,只能找对应设备的说明书

我后面看了一下录像机,它好像是VGA/HDMI共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