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EPSON 票据打印机开机自动出纸怎么解决?

楼主(2025-01-09):
公司有一台EPSON M188B票据打印机,目前出现了以下情况:       1.打印机开机就会自动出纸不停
       2.打印机一按出纸按钮,也会出纸不停

目前打印机已更换了新的主板,但也是一样的问题出现,请问这种情况,是不是切刀坏了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开机自动出纸不停,
按出纸按钮,出纸不停。

开机出纸不停,怎么还能按出纸按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自动出纸不停,
按出纸按钮,出纸不停。

因为我开机,它就出纸不停嘛,然后我关机再开,再按出纸键的

网友:
怕是传感器坏了,出到报错为止

网友(2025-03-07):
折成2层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