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NM-C092不充电

楼主(2025-01-09):
电脑故障不充电,测试了一下,单适配器能开机,适配器和电池都插上能开机,单电池开不了机,电池电压0V。插上电池插适配器,待机电流0.01,没有充电电流。因为能开机,没想前端的问题,查电池座子,时钟、数据、温控电压、对地值都正产,查充电芯片,BQ24780,VCC  ACDET REGN ACOK都正常,充电上管有公共点电压,芯片BST脚只有6V,没有升压,充电电感也没电,怀疑芯片损坏,换了一个,故障依旧。再查前端,公共点电压只有19.3V,放电管G极电压没有达到25V+,怀疑体二极管导通,不是通过内部沟道完全导通,拔电测量放电管1,D到S通了,内部二极管击穿了,更换放电管1,充电恢复正常了。放电管1内部击穿,导致电流通过二极管过去,承载不了大电流,只能供开机使用,无法满足充电。

网友:
学习了,理论实战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