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海康录像机开机无画面显示是怎么个情况

楼主(2025-01-09):
单位有一台极其老旧的海康录像机,一直都在用,也能正常使用,今天下午有一个部门因为电路问题,停电了一小时,通电后,海康录像机能开机,但是无任何画面显示,VGA喝和HDMI口试过,也是不行,然后把硬盘线外接的一切线都拔了,也是不行,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有没有大哥懂的?

网友A(2025-02-17):
怎么确定能开机的?web能进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确定能开机的?web能进去吗

现在连自检“滴”的那一声都没有了

网友B:
换一个新的电源,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新的电源,试试

已经报废了,(捂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