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佳能IR2016J 复印出一张纸,提示更改纸张尺寸错误

楼主(2025-01-09):
如题。每复印。能出一张纸,但是提示改纸张尺寸错误,打开纸盒1 再关闭,又重复一张,提示改纸张尺寸。

搜素相关,说是对位离合器故障。打开后盖检查了。离合器转动。不确定是不是坏了

网友:
解决了,不确定是不是这里问题,但把分那条分离棍清洗干净,右边那个弹簧,摆一下。盖好门板。就好了。盖门板,会把不锈钢版顶住。
加了油,问题原因应该是出纸速度慢了,所以出错误。

网友:
学习深造哦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