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相显存供电,只用一相可以吗?

楼主(2025-01-09):
两相显存供电,只用一相可以吗?这两相都是FBVDDQ给显存供电的,其中一相芯片烧焦了,请问只用其中一相供电可以吗?
芯片

网友:
看你图纸是拯救者吧,可以开机的。但是会不稳定。 拯救者右边一组显存供电上管烧,通病。

网友:
没烧显存吗,我遇到台板层烧穿,后级烧短路的,直接改集显了

网友:
你一条腿能和正常人一样跑步么

网友:
缺一相供电不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