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911 10870+2060 老是烧电容

楼主(2025-01-09):
一台雷神911 如图中的电容老是烧,啥都不烧只烧那小小的无极性电容,散热处理过一样,cpu供电波形也正常,一拷机跑3d mark半个小时内就会熄机,一量又烧电容,只烧上面那一排电容,而且它们是公共点电容。用热成像探供电管最高温达100多度,此机供电管祼露,换过管子发现都没用,头疼,有遇到过的同行吗?

网友:
100多度肯定不正常吧

网友:
是不是管子没有焊好,用高温锡看看,,,,,,,

网友A:
换的是耐压25V以上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的是耐压25V以上的吗?

找到问题了,就是换的电容不对,哈哈,真是老猫烧胡须呀,这个我昨晚就自己想到的

网友B:
我遇到过一台小新,老烧不同位置的电容,没找出原因

网友:
一排全换  容量看好

网友:
千万不要从同型号上的料板上去拆,同一批号板用的料一样,容易返修!我遇到过!

网友:
耐压不对肯定不行的,最好是几个都换了

网友:
请问一下,你的热成像仪是海康的哪个型号?

网友:
维修现在用到的设备都不简单啊   红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一台小新,老烧不同位置的电容,没找出原因

我也碰到过,烧完这个少另一个返修N 次

网友:
主要还是看耐压和材质,X7R和NPO是贴片电容中常见的两种材质类型,它们之间存在一些显著的差异。下面,我将从几个关键方面为您详细介绍这两种材质的区别:

‌稳定性和温度特性‌:

NPO材质的电容器具有极高的稳定性,其电容量和介质损耗几乎不随温度、电压和时间的改变而改变。在-55℃到+125℃的温度范围内,其容量变化仅为0±30ppm/℃,表现出色。
X7R材质的电容器则具有相对较好的温度稳定性,但在相同的温度范围内,其容量变化会稍大一些,通常为15%左右,且这种变化是非线性的。
‌应用场景‌:

由于NPO的高稳定性和低温度系数,它非常适合用于对稳定性、可靠性要求较高的高频、特高频、甚高频电路中,如振荡器、谐振器的槽路电容以及高频电路中的耦合电容等。
X7R电容器则主要应用于对稳定性要求不高的工业应用场合,或者当电压变化时其容量变化可以接受的条件下。它的主要特点是在相同的体积下可以制作出容量较大的电容器。
‌介电常数和电容量‌:

虽然NPO电容器在稳定性方面表现出色,但其介电常数相对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电容量的提升。
相比之下,X7R电容器具有较高的介电常数,因此可以制作出容量更大的电容器,满足一些对电容量有较高要求的应用场景。
综上所述,X7R和NPO材质在贴片电容中各有千秋。在选择时,您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电路要求以及成本预算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如果您对稳定性有极高要求,且电路工作在高频、特高频或甚高频段,那么NPO材质将是更好的选择。而如果您对电容量有较高要求,且对稳定性的要求不是非常苛刻,那么X7R材质则可能是一个更经济的选择。

网友(点评):
大哥,受教受教,这么认真打那么多次让我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