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方框中电阻标注*0_4规格是什么吗

楼主(2025-01-09):
有谁知道方框中电阻规格是什么吗, 掉了二个

网友:
参照实物不是很好找吗

网友A:
0欧,0402

网友:
您好,欢迎加入迅维网,有你更精彩
请遵守论坛管理规则哦!

网友:
没掉,本来就没有

网友:
都是同规格的,拿不准测量别的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本来就没有不装

网友:
带星星 OR不带星星 看主板设计 只装一面

网友:
不错,值得学习,新手路过看看

网友:
带*应该没装

网友:
表示0欧 没装电阻  大概率线路是直通的  没有做焊盘位

网友:
这个确实没装

网友:
这个确实没有装

网友:
用表打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表示没有装吧

网友:
* 表示没装

网友:
0欧的,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0欧,0402
谢谢,知道了

网友(2025-03-05):
焊盘短接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