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网卡上ipex接口可以共接一根天线吗

楼主(2025-01-10):
因为主机上只留了一个sam口如上图,计划安装无线网卡,但无线网卡有两根天线,所以请教,可不可两个接口,共用一根天线。谢谢

网友:
一分二就行了。

网友:
会不会烧网卡

网友:
你就算把两根天线短接到一起也不会烧网卡。何况你买一分二

网友:
信号减半,可以

网友:
wifi 信号属于2-4G  高频信号,应该用两个 100p 磁片电容 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