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惠普M1005 MFP打印全黑(浓黑),确定是电源板问题,如何查故障点?

楼主(2025-01-10):
请教各位高手:惠普M1005 MFP激光打印机,打印全黑(浓黑),确定是电源板问题,如何查故障点?
惠普M1005  MFP激光 打印机,新款电源板RM2-8525(替换法,确定是电源板问题),打印全黑(浓黑),换过高压变压器,高压二级管,电容,都不中。红圈标注的是已经更换过元器件。

网友:
您好,欢迎加入迅维网,有你更精彩
请遵守论坛管理规则哦!

网友A:
至少缺充电电压,,但如果缺少充电电压的话,那板子上的其它高压也可以会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至少缺充电电压,,但如果缺少充电电压的话,那板子上的其它高压也可以会没有,,,

到盲区了,谢谢回复!

网友:
学习深造哦耶

网友B:
高压板上120K的电阻,量一下看开路否。

网友C:
小弟在线等,宗红黄电阻的测量结果

网友D:
把上面那两个小蓝换一下换一下就好了,应该是有一个坏,具体哪个坏换了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压板上120K的电阻,量一下看开路否。

谢谢回复!电阻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上面那两个小蓝换一下换一下就好了,应该是有一个坏,具体哪个坏换了试吧

测量没有问题,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弟在线等,宗红黄电阻的测量结果

宗绿黄电阻:150KB,正常。

网友E(2025-02-19):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本地一个卖家的1502nf打印出来就是这种情况,然后他100卖给我了,我当时也不懂以为是高压板坏了就在tb买了一块,后来发现高压板上跟硒鼓接触的高压电极螺丝没装,硒鼓没有高压,把螺丝拧上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本地一个卖家的1502nf打印出来就是这种情况,然后他100卖给我了,我当时也不懂以为是高 ...

我的不是这个问题,芯片造成的。

网友F:
之前碰到过一回  换的蓝色的小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之前碰到过一回  换的蓝色的小变压器

是最上面那两个一样大小的蓝色变压器?

网友:
你们都这么厉害,主板级的

网友:
一般是变压器

网友(2025-03-24):
最终更换LM324A  运算放大器修好的。应该是芯片下面的红胶漏电造成的。

网友(2025-05-15):
我发现你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电源板的问题,问题是不是出在机架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