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微x11dpi-n主板12v短路维修

楼主(2025-01-10):
3647针cpu的主板,超微x11dpi-n的主板有点特殊,atx 12v经过一个vt505的芯片进行保护,然后再接到后端。故障是内存供电芯片短路,导致前端的12v短路,但是因为vt505隔离了,所以atx12v反而不短路。烧鸡没用,没有发热点,只能通过供电排查。

在网上找到的一些介绍

Maxim的VT505集成保护IC在12V总线上的性能。VT505是一款具有集成低电阻MOSFET和无损耗电流检测电路的电路断路器保护IC,具备PMBus控制和报告功能。
  • VT505能够监测12V系统电源轨的电流和电压,并提供多级保护。它旨在为系统12V电源的分配、控制、监测和保护提供最佳解决方案。内部LDO为保护IC提供供电电压。
  • 当检测到故障时,VT505会快速关闭,以提供保护。
过流保护功能
  • 提供三种过流保护方法:
    • 可编程的“适中”OCP(过流保护)级别允许在有限时间内出现浪涌电流。
    • 用户可选择的“严重”OCP级别,当检测到超过“严重”OCP阈值的电流时,会快速断开连接。
    • 额外的固定高关断OCP级别可提供即时断开,以进一步保护设备。
    • 用户可编程的“启动OCP”可用于软启动期间保护设备。

电流检测与报告
  • Maxim的专利无损耗电流检测技术能够在负载和温度变化时提供高精度电流检测,提高系统整体能效并减少损耗。
  • 与负载电流成比例的信号通过模拟输出端口报告,同时通过PMBus提供广泛的报告。
电压监测与保护
  • 输出电压始终处于监测状态。如果输出电压低于可编程的输出欠压锁定阈值,PWRGD信号会被拉低。如果输入电压低于可编程的输入欠压锁定阈值,PWRGD信号也会被拉低。如果输入电压超过可编程的过压阈值,MOSFET会被锁定关闭,并指示故障。
  • 在启动期间,PWRGD信号会被拉低。VT505设计用于提供受控的、单调的启动。可编程的软启动用于限制启动期间的浪涌电流。
  • 每次启动时,VT505都会执行以下检查程序:通路FET短路检测、软启动电容放电ROCP电阻值检查以及通路FET、VGS和UVLO检查。
  • VT505还提供过温保护,并在正常运行期间检查通路FET、VGS和UVLO。如果检测到任何故障(除了输入或输出UVLO),VT505会锁定通路FET关闭,并通过拉低FAULT信号来报告故障。重启系统需要12VIN供电循环、EN/UVLO切换或PMBus命令。
评估套件组成
  • 评估套件包括一个已组装和测试的印刷电路板,实现了使用VT505保护IC的12V电源分配网络和电路断路器保护。所有VT505的功能都可以通过此评估套件进行验证。关于本手册中讨论的主题的更详细解释,可以在VT505数据手册中找到。
优势与特点
  • 高密度(60A时为6.5mm x 4mm):板面积不到传统解决方案的25%
    • 功率、控制和监测的单片集成 - 集成的功率MOSFET在12V电源路径中总电阻为0.9mW(包括封装) - 集成的无损耗、精确电流检测 - 集成的LDO提供VDD供电(1.8V偏置供电)
  • 实现先进的系统电源管理
    • PMBus/SMBus遥测,提供广泛的状态监测和报告
    • 负载电流指示(ILOAD)引脚提供高精度的模拟输出电流报告
    • 可编程软启动用于限制浪涌电流
  • 通过IC自保护功能提高电源可靠性
    • 非常快速的故障检测和隔离 - 严重过流的检测和隔离时间少于5µs - 失效安全过流(安全OCP)检测和隔离时间少于250ns
    • 三级可编程过流保护
    • 启动期间的VIN到VOUT短路保护

系统和应用
  • 服务器、网络设备、存储设备、通信设备和AC/DC电源
  • 12V电源分配和保护IC:电路断路器/电子保险丝、热插拔

引脚图

网友A:
这个主板真是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板真是少见。

服务器主板,个人不用的

网友B:
厉害,我是想问问,楼主修这张主板报价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我是想问问,楼主修这张主板报价多少

一般都是公司修吧,服务器主板。我从闲鱼上收坏板大概500,卖估计1500,没修过的二手估计2000块。

网友:
看是看了,就是有点不太懂。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