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TM1802-BL 板号: DA0TMBMB6D0 REV D

楼主(2025-01-10):
小米TM1802-BL  板号: DA0TMBMB6D0 REV D
CPU供电上管烧了,看不到具体型号,小米的机器一图难求,唯有求助各位大师,不尽感谢

网友:
三相输出,每相的上管不是一样的吗?

网友:
不一样的,另外两组的管子型号也不一样

网友:
CPU坏了,管子不一定要同型号的

网友A(2025-02-11):
6380,这种上下管的不需要找一样的啊,你随便取别的主板上找一对上下管就行了,把下管一起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6380,这种上下管的不需要找一样的啊,你随便取别的主板上找一对上下管就行了,把下管一起换

好的,多谢哥们,我试试看

网友(2025-05-08):
你烧的那个型号是6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