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元求NLXA图纸点位

楼主(2025-01-10):
(图片)

网友:
求NLXA图纸点位

网友A:
BIOS都没有,图纸怎么会有,你的BIOS发出来共享一下,我的开机感觉进系统,屏幕不显,怀疑显卡坏了

网友B(2025-02-20):
引用 网友A:
BIOS都没有,图纸怎么会有,你的BIOS发出来共享一下,我的开机感觉进系统,屏幕不显,怀疑显卡坏了

可以更怀疑屏幕坏了

遇到几次了 确定是显卡这边的问题 显卡供电不出EN被拉低 切断拉低源供电出同样不显示 疑似核心坏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更怀疑屏幕坏了

遇到几次了 确定是显卡这边的问题 显卡供电不出EN被拉低 切断拉低源供电出同样不显示 疑似核心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