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南x99ad3,能触发,

楼主(2025-01-10):
求助:华南x99ad3,能触发,卡ff,查得pcie a11脚无复位电压为0,a13 a14电压0.38-0.42v,时钟产生,查得南桥供电1.05v  内存供电1.53v,vcore1.7v,io芯片为nct5532d,第十脚lreset也是无复位电压,cpu供电芯片为isl6376,查不到点位图,不知道哪个脚是sys_pwrok,咋修呀???

网友A:
CPU没有工作,查CPU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没有工作,查CPU工作条件。

cpu冰凉,确实没有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没有工作,查CPU工作条件。

问题是这种主板不需要cpu工作就能产生复位高电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