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x79 南桥电压1.5v

楼主(2025-01-11):
不知道什么型号,长的跟zd3也不一样,2个管子并联产生线性电压,从内存1.5v那里拉过来的,没看懂,华南还有一款南桥电压是1.2v的,设计师为什么要这样设计。目前这款是不跑码,bios波形一顿出,无语了
iOS

网友:
我有一块同样的,除了内存接口掰掉了一条 其他正常 正在当测试平台使用中

网友:
已经修好,南桥电压芯片被放在了ps口旁边,服了,故障是南桥电压1.5v,vccpll电压3.7v,lm358和两边的分压电阻全部换新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