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7295不进纸 进纸器无动作故障分析(新人勿入)

楼主(2025-01-11):
今天修了一个联想M7295的打印机,故障是不进纸,具体表现为打印机无搓纸动作,鉴于大家都是老鸟,我直接跳过简单部分,直接说重点!

一开始大家想的应该都一样,怀疑电磁阀的问题,我也这么做的,换了以后结果不行,最后排除故障点为,这个两边线路的接线端子卡不紧导致接触不良,具体反映就是有时候可以打印多数时候就不行了,用万用表测不出故障,深度分析后怀疑为,主板发出的电流有限(因为要让电磁阀工作正常就只会提供有限的电量达到通断的效果,不可能持续供电),由于接线端子接触不良,导致在这里消耗了一定的动能,电流到达电池阀后剩余动能不足以驱动电磁阀工作,进而导致了电磁阀误动作,表现为进纸器无动作。
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也相对简单,直接将两边的线路进行链接,移除接线端子,经测试可以完美解决这个问题,副作用就是后续电磁阀故障的时候维修会相对麻烦一些。。

网友:
思路很不错的,感谢分享

网友:
学习深造哦耶

网友:
这种问题不常遇到,容易忽略。

网友A:
没看明白 ,功力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 ,功力不够

。。简单解释就是,这个接线端子容易出现虚连的情况,因为是端子容易在排查的时候被忽略掉(因为这玩意损坏的概率并不大),这样说明白了没有

网友:
这种问题不容易想到,学习了

网友:
比较罕见,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