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R7000P 花屏 板号 NM-E481 3050显卡

楼主(2025-01-11):
有谁修过 一直花屏见下图。换了显卡四颗显存完全一样。用显存测试软件 显示A0显存故障。拆掉显存打值,完全正常。切换到集显一切正常。
就是一直花屏 无解。

网友:
重植核心,不行换核心

网友:
不是核心就是断线。

网友:
Gpu 干了没有!top !

网友:
干核心  。。。。。重置

网友:
一般都是核心,干显存大部份没用

网友:
很大可能因为黑胶导致GPU虚了

网友:
这也是带黑胶的吧。

网友:
这个直接干核心就行了,不要犹豫

网友:
好了分享一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重植显卡核心和显存吧。通病

网友:
拆掉显存打地址线阻值,正常就是核心挂了

网友:
到核心阻值正学常,应考虑核心了吧

网友:
修多去,重植不行就得换独显核心

网友:
通病直接重植核心

网友:
3050晶体很容易坏  不是断线  显卡坏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
核心问题,重植或更换。

网友:
种植核心,C0

网友:
拯救者好多重植能好一段时间又不行的。估计是真得换核心

网友:
核心吧,搞下看

网友:
直接重植,修好3个了重植就好了。

网友:
先查a0显存复位脚阻值,不行直接做显卡

网友:
断线查一下

网友:
重值几台了。核心显存都重值结果依旧,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
核心,显存,,一起重值

网友:
修这种能收多少钱?还有烦人的返修

网友:
R7000 不是因为用低温锡 核心重新值就好了

网友(2025-02-14):
你都干了 显卡显存,很大概率是断线了 用放大镜 仔细看下焊盘吧

网友:
重做核心吧,虚焊了

网友:
显卡 最后的归宿 。 花屏
报废了。

网友(2025-05-10):
你们用什么软件测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