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534 2016连线刷bios,820-00244-a

楼主(2025-01-11):
820-00244-a

苹果主板bios接口
接口-编程器
5-1
6-2
8-3
1-4
4-5
3-6
10-7
8脚VCC接电容C6100,也就是PP3V3_SUS

我从苹果主板上剪下的接口 剪断一段

网友A:
现在正好修到这款机子,要换CPU 。请教一下大哥,SR346没货,换SR345或SR347,的话,要刷BIOS或改ME吗?直接换的话不刷BIOS会怎么样?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正好修到这款机子,要换CPU 。请教一下大哥,SR346没货,换SR345或SR347,的话,要刷BIOS或改ME吗?直接 ...

不刷不行 不认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刷不行 不认硬盘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