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olorful GeForce GTX 1660黑屏

楼主(2025-01-12):
七彩虹Colorful GeForce GTX 1660黑屏,点不亮,外观完好,

先测电感对地阻值,核心1也正常,其它供电正常范围,测各路供电都有

发现M3与M4显存边的VREFC电压不对,只有0.78V,一直跳动,正常为1.06V,
此外是1.5V的FBVDDQ分压而来 , 直接更换3个电阻,电压再测1.06V

显卡完美亮机 !

网友:
我是低手,我有点不明白,这时候不是应该先上机,然后看是否识别卡,再然后测试显存,发现通道不正常,然后再测试显存电压吗?像楼主这样,点不亮,就直接能测试M3M4显存电压异常,是碰大运吗

网友:
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1.5显存,这个位置,应该是1.35V吧.

网友(2025-02-26):
有图纸或点位吗?有一片一样的卡

网友:
直击问题,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