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O-J1900P-6CD8DC 消防主板bios备份

楼主(2025-01-12):
ZO-J1900P-6CD8DC 消防主板bios亮机备份

ZO-J1900P-6CD8DC BK.BIN

亮机备份

网友A:
有图片的话就更好了

网友B(2025-03-04):
引用 网友A:
有图片的话就更好了

手上刚好有一个,开机0.6不动,下个BIOS刷上看看

网友C(2025-12-21):
引用 网友B:
手上刚好有一个,开机0.6不动,下个BIOS刷上看看

老哥,我也有一个也是电流0.6 ,刷了没有用。不知道你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哥,我也有一个也是电流0.6 ,刷了没有用。不知道你解决了吗

我的主板不是BIOS问题,没好

网友D(2026-03-18):
我也遇到一台0.6的不知道什么问题,有解决的没?感觉是CP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一台0.6的不知道什么问题,有解决的没?感觉是CPU坏了

加焊了cpu后发现可以开机,但是不稳定,时开时不开,不确定是不是cpu问题。没去换cpu测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