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兄 请教下SR176和SR178是否能代换

楼主(2025-01-12):
V星Z87的主板 桥短路 从B85上取了个SR178的桥装上也短路 桥取下后打过值 值基本正常 装上后图中画圈处PCH-CORE 核心供电和桥的电容处于短路状态 开始以为没装好 植球拆装3次 问题依旧 取下桥PCH-CORE值为890左右 想着是不是多次植球拆装桥已经搞死了 不死心 把桥装回原B85主板 测桥电容 也不短路 苍天啊 大地啊 主板虽然价值不高 但就是想弄明白 是主板有短路情况检查遗漏还是两个型号的桥 不能代换呢 望各位师兄 不令赐教 谢谢

网友:
原来你不是装同一型号的桥,这样子就看你运气了。

网友:
通常我都是同代的桥互用....刷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