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昂达gtx650能不能用补显存预留空位焊来扩容?[失业在家没事干]

楼主(2025-01-12):
我是业余的,只掌握基本的热风枪使用。目前在家没事干,想把老电脑上的昂达gtx650神盾1G D5换风扇导热膏顺便扩容。
拆开看了有4颗三星K4G20325FD-FC04.另外一面有4个预留的显存焊盘。
请问接下来把预留的空焊盘补上同款显存,需要改识别电阻不?
bios不是问题,我找到下载

网友:
总感觉有一把锄头就可以种出粮食

网友:
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网友:
我个人觉得应该没什么吧,如果成功的话最好出个教程。

网友:
不可以,你这个想要扩容,要换大显存

网友:
本小白也想知道

网友:
这里怎么全是不懂的人在回?就没有一个人知道该拆掉旧的换大容量显存,还是在预留焊盘上补上同款显存就行?

网友:
可以试试啊亲,没试过怎么知道呢,我也没试过!

网友:
首先你要找到跟这个一模一样的板子,比这个显存大的!然后按他那个贴显存刷他的BIOS!这是我们想到最简单的办法了!成功率99%

网友:
拆了旧的,直接贴4颗512m 的三星k4g40325 试试,512的识别电阻是 查一下其他显卡的参考图纸,按照现在的卡来扩容的话,就是这个步骤

网友A:
两种办法
双贴显存,就是公8颗,需要改识别电阻跟BIOS。
拆了4颗换上4颗大容量的,也需要改识别电阻,BIOS不需要更改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你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种办法
双贴显存,就是公8颗,需要改识别电阻跟BIOS。

换大容量显存也需要刷vbios,基本步骤是第一步刷大容量的vbios,第二步是换显存,同生产厂商的大容量显存只需要修改显存容量识别电阻,不同生产厂商的还需要修改显存厂商识别电阻,还有就是加显存的时候不要超过gpu的位宽,别的没了~

网友:
有点意思,改成功了吗

网友:
可以,有两种bios,4颗粒的,和8颗粒的。
你要看你的板子有没有扩容后的bios,有bios才是改的前提。

网友:
啥基础都没有上来就要搓高科技

网友:
不能不能啊

网友:
有没有可能你那个核心就是支持那么多就得空出那个位置才行,要换大的话只能拆掉换大容量显存,之前空的位置还是不能有显存

网友:
大家一起弄呀

网友(2025-02-25):
成功了吗?围观一下

网友:
能改,先搞到原理图点位图和bios再说,这两样没有就老老实实涂硅脂吧,不然也是徒增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