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维修纯享 一个多故障1466的维修经历

楼主(2025-01-12):
型号:A1466 820-3437-B 故障:不开机
概述:这台机子上家没修好,又做了多处故障,维修到最后降频不进系统,换ec成本大最后还是弃单了
到手裸板不上电,测量基本条件3v42有,三五伏无,印象中老苹果待机应该是有三伏还是五伏来着,另一个电压要
触发之后才出,学的都还给船长去了,也不知道他收到没有

初步思路确立,那么第一步就去查三五伏条件,先打工作电压,再打线性,发现线性没有,该芯片有三个en信号,一个五伏,一个三伏,另一个料想应该是线性电压开启信号,实测SMC_PM_G2_EN没有,往前追,发现该信号和三伏开启信号是同一步出的,现在思路就很明确了吧,直杀ec待机条件

供电有,时钟有,复位无,检查复位电路,发现上拉电阻腐蚀掉件,上家没补,反而换了复位芯片,补上飞线,待机正常,期间发现一颗电阻应该是掉件,信号大概有thermtrip字样,猜想应该会导致掉电,暂时不上,上电验证猜想,果然,补上之后上电正常,但是不跳变,欣赏一下下图本大爷优美的焊工

不跳变?随手查查内存工作条件,思路使然,先去查了小电压工作条件,正常,顺手又量了内存电压,无,楼主修的机器一般无内存电压会掉电不上电,还未遇到这种情况,还好顺手量了,追查工作条件,发现内存电压芯片供电铜箔已经被扯断,飞线补上,机器正常跑码,到这里还没完,各位且往下看

到这里楼主也以为就这点故障了,满心欢喜装机测试,结果还是楼主太天真。机器暗屏且不认硬盘
没辙,都修到这里了,一个一个来吧。先修暗屏。
根据图纸,检查背光电路工作条件,BKL_EN无,该信号应是PPVIN_S0SW_LCDBKLT经R7731和R7715分压而来
经测,无,该电压由公共点经Q7706导通得来,而Q7706导通条件应是G极为低,即Q7707两个管子G极应为高,
使之导通将R7789接地,与R7788形成分压,继而导通Q7706
本来想去检查Q77072脚5脚,结果特么根本没装,装上之后背光正常

接下来检修硬盘电路,量测各工作条件,电压,时钟,复位均正常,继续检查pcie耦合电容,发现两处掉件,其中一处焊盘连带着铜皮都扯掉了
补上之后该问题修复

但这台机子最后也没修好,因为修完之后发现prochot 信号为低,导致电脑严重降频进不去系统,断电阻发现是被ec拉低的,检查ec SMBUS总线均有波形,
与各关联件均无断线,而peci信号无上拉电压,该电压是由ec开启,根据论坛经验打算先重植ec试试,取的过程中确实有大量焊油冒出,说明上家动过ec
但重植之后滔声依旧,换ec成本高,客户不同意,便就此作罢

网友A:
这么多问题都修好了,现在放弃有点可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问题都修好了,现在放弃有点可惜。

没辙啊,身不由己。客户说了算

网友:
EC某宝有啊  才几十块钱 这么多故障都修了 到这放弃了 真不值

网友:
这机子工作条件差,好多焊点都氧化腐蚀了

网友:
同行二手单的,报价高压根不修

网友:
路过学习,帮顶,帮不到什么 不好意思

网友:
技术不错,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B:
你ec都没取出来过 是不是ec下面腐蚀导致的呢 重置会不会好 直接判断ec会不会太草率

网友:
二修机太难了,费时费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ec都没取出来过 是不是ec下面腐蚀导致的呢 重置会不会好 直接判断ec会不会太草率

也有这种可能

网友:
直接3V3拉根线串4K7到prochot强制置高可行不。

网友:
分析精彩

网友(2025-02-26):
我是来学习A1466的  谢谢分享

网友:
J 儿吧 那么多故障都搞了 一个EC 几十的傻DIAO 顾客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