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254 477 479 a4彩机系列定影下棍烂了换了国产下棍首张定影不行

楼主(2025-01-12):
各位大佬 关于惠普 254 477 479 a4彩机系列定影下棍烂了换了国产下棍首张定影不行 定不住 要打十多张后才定住  原装的下棍又太贵500左右

实在搞不了  下棍温度传感器用高温胶带贴了也不行  听说有大佬能解决 小弟可以红包答谢

网友A:
买那种浅红色发泡的下棍.然后高温胶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那种浅红色发泡的下棍.然后高温胶带-

不行 换过也是要打好几张才定住

网友:
发泡下棍可以

网友:
彩机和高速机的定影很难搞,试了很多国产的都不太行,最后只能用原装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行 换过也是要打好几张才定住

进打印机后台.把所有纸张改为普通纸2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进打印机后台.把所有纸张改为普通纸2

我换的479的都可以啊.首张定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换的479的都可以啊.首张定影

改纸了速度慢了

网友:
把纸张类型改成厚纸试一试。

网友:
换原装粉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