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01坏了。

楼主(2025-01-12):
联想X201坏了。如图,故障现象是,不充电,不开机,主板有吱吱吱低频震荡的声音。

请问高手,换完7121v后,能否直接上电?

网友:
查电路,直接换个管是怎么修法,

网友:
测一下后级有没有短路的地方再通电吧

网友:
应该有地方短路 先排除短路  不过这个主板 几十块钱就能买个新的了吧

网友: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
X201还有什么修头,换句话说。修你能报几个钱,换能报多少?

网友:
报200 吓跑算了

网友:
7121管坏了一样。

网友:
报250 吓跑算了

网友:
这个最好不要直接上电,先排除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