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706 能开机 屏幕亮无画面外接正常

楼主(2025-01-12):
a1706 00923a 外接显示器能显示内屏亮没画面怎么处理,给指示吧 这是雷电图像转换芯片的问题吗

网友A:
检查屏线, 我以前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屏线, 我以前遇到过这个问题

我甚至给他换了个同型号的屏幕 还是一样的问题我怀疑是不是主板有问题呢 难道我新的屏幕也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屏线, 我以前遇到过这个问题

你是说内屏的线吗

网友B:
那不一定先软后硬慢慢排查问题

网友C:
屏幕  屏显  显卡 无非就这几样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幕  屏显  显卡 无非就这几样东西

这个不是核显嘛

网友:
屏线 排除,就剩cpu

网友:
还有有时候卡logo command option r p 这几个键一按重置nvram 就能进去

网友:
这种故障大概率外配问题,触摸板键盘,触控条,电池。主板的话重点查硬盘供电和T1外围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不一定先软后硬慢慢排查问题

有道理,慢慢排查

网友D:
我修到一个,不通电换了一个二手主板,用了一天不显示了,卖主板的非说是屏排线断了,于是我刮开,剪断排线重新接,还专门买了显微镜。结果还是不行,后面经高人提示修好了,屏供电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修到一个,不通电换了一个二手主板,用了一天不显示了,卖主板的非说是屏排线断了,于是我刮开,剪断排线重新接,还专门买了显微镜。结果还是不行,后面经高人提示修好了,屏供电短路

屏供电把几个角

网友:
看一下屏线是不是断线了,背光排线比较容易断

网友:
这机器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