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HP DAG7HEMB8F0 REV:F

楼主(2025-01-12):
这台机器到我手上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除了主板外别的都稀巴烂。客户告诉我插电后电源口小灯不亮 有烧焦味道

上电后确实短路

万用表捅了下 各路电感,还好没短路。看了下机器是12代的 还能抢救一下

大短不难找  红框内的电容短路

拆掉短路电容。

上电测试还短

这次是右边方框里的电容短路,和上面一样拆掉短路电容。

这次上电不短路了电源口小灯也亮了
其实 不是什么大问题,但还是想分析下原因,这个板的图纸没找到,找了其他两张图纸结合着分析一下
找了HP DAG7ALMB8C0和DELL LA-F611P

前面这张参照了电源口的走线和元件

此主板的电源接口线序和两个场馆设计 和以往的HP隔离保护设计基本一致,都是1,2脚供电3-5脚接地,第6脚 AD_ID

但是此板用的充电芯片型号是9538H这个芯片以前在DELL LA-F611P机器上见过所以我们参照F611P的图纸
从实物上来看 公共点电压经过 检流电阻后 到复合MOS管 PQB01  产生PWM电路在经过电感PLB01 到达 复合管PQB02

这是在电感A端和B端测到的波形,具体怎么工作的。做了简单的分析但是不确定对不对所以暂时不做叙述了,有懂的仁兄可以跟帖补充

上面是修复后的亮机图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案例

网友A:
咦!你帖子里使用的示波器跟我手中是一样的,最近才买到的,真巧哈。但我还是新手小白不会使用,也不知它好不好使,好抓波不?老哥,你有没有使用教程呢,拷贝一份资科给我呗,不胜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咦!你帖子里使用的示波器跟我手中是一样的,最近才买到的,真巧哈。但我还是新手小白不会使用,也不知它好 ...

买的时候应该带本书,或者从网上找找 这个信号的使用手册 上面讲的很详细

网友:
要注册帐号还要付费才能下载电子版使用说明书滴,感觉有点麻烦的,我找不到免费的,就先问问论坛中的朋友们,无解只好花钱买了。

网友(2025-02-21):
已经很棒了,已不是常人能分析得出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