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738H 4脚不出25V电压

楼主(2025-01-12):
HP 15S公共点无电,检测保护隔离不过,充电芯片BQ738H,测量各脚电压,20脚有19V输入,6脚有2.0V电源检测电压,16脚有6V供电,4脚0V,为何不出25V  ACDRV电压?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6脚有2.0V,低了。

网友A:
6脚有2.0V,肯定不对啊,算分压

网友:
6脚要2.4V以上

网友:
要2.4V以上

网友:
2V明显低了,所以是保护了

网友:
有点怪,我怀疑芯片有问题,将芯片移到另外一个主板上,能开机,量测4脚是2.06V,芯片没坏!!!

补充内容 (2025-1-14 21:11):
6脚2.06,打错了

网友:
6脚电压不对,到少要到2.38V,还有ACiN脚也要3V左右。

网友:
6 ACDET 2.6-2.7电压,你这不正常

网友:
6脚电压有点低,一般都是2.6v左右,还有5脚是3v。这些都正常了。就应该过隔离保护了。

网友:
换芯片看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脚有2.0V,肯定不对啊,算分压

我看着有三个电阻分压呢?还一个88.7k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着有三个电阻分压呢?还一个88.7k是怎么回事?

图没有发全啊

网友:
进来学习了一下,

网友:
ACDET必须要大于2.4V一半是2.6,你的分压不对,怎么能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