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9000P 2022款 如何屏蔽独显

楼主(2025-01-13):
事情是这样的.同行电脑拿过来时是花屏,开集显可以用.进系统3060代码43.都知道带黑胶的麻烦.给客户报过风险有一定机率会不显示.结果拆下核芯掉点太多都是往CPU方向去的.(不知道是不是我用的风嘴正好和显卡核芯一样大造成的),做BGA的时候给CPU各种保护.现在是掉点太多(有30个左右有用的点)不会补太难了.现在的情况是开机不显示键盘大小写是受控的..装上硬盘可以听到开机声音.一会风扇狂转断电.可以在次触发.望有大神可以提供屏蔽独显的BIOS或者方法.有偿的.版号是NM-E231
菜鸟在此谢过.

网友A:
暂时没有屏蔽方法,有的话都是保密的,没人发出来,为啥不一开始就BIOS里改用集显呢

网友:
找修手机的补下,百多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暂时没有屏蔽方法,有的话都是保密的,没人发出来,为啥不一开始就BIOS里改用集显呢

同行拿过来的,说客户要玩游戏.干成啥样都能接受.如果独显救不活,同行收着办公用.如果真没有办法只能慢慢补点呀

网友:
掉点太多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行拿过来的,说客户要玩游戏.干成啥样都能接受.如果独显救不活,同行收着办公用.如果真没有办法只能 ...

附近找修手机的帮你补一下。对修手机的来说补这样的线就跟玩一样。

网友C:
这样干掉这么多点,要是没提前说风险,那麻烦就大了,可能要赔几千块,技术不熟练,建议不要拿客户的笔记本练习,一旦发现了,有得扯

网友D:
发我这,我给你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干掉这么多点,要是没提前说风险,那麻烦就大了,可能要赔几千块,技术不熟练,建议不要拿客户的笔记本 ...

干好过19款Y7000  1650核芯加上四颗显存,这3060的核芯大的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发我这,我给你补。。。。。

年底了,不忙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年底了,不忙么?

忙啊,加班搞呗

网友:
掉点太多就麻烦了,,,

网友:
这手工

温度开高5-10度多稳一下再翘。

网友:
可以盲调混合模式

网友:
直接秒杀!

网友:
我个人觉得是你的风嘴用小了,起码要比显卡芯片大一圈才行,不然边上温度达不到。上下风嘴都一样。

网友E:
经常bios里盲改的飘过  f2   上上 回车 esc回车

网友(点评):
实测好用,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经常bios里盲改的飘过  f2   上上 回车 esc回车

感谢支招回复,已经在补点了,不成功就试试你的方法。再次感谢

网友:
这是硬扯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支招回复,已经在补点了,不成功就试试你的方法。再次感谢

有显微镜你还怕啥。都是肉眼补点。你这成功率提高不少。放心大胆干吧

网友:
飞线绿油一顿操作就完事

网友:
供电拆掉  显存供电也搞掉 试试

网友F:
用的什么BGA哦,机器温度不够扯断的吗

网友G:
现在主板能上电吧!内存供电是多少啊?帮我看看

网友:
技术不错,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补焊点修手机的拿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现在主板能上电吧!内存供电是多少啊?帮我看看

 退给同行了,点补上,还是识别不到显卡,可以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的什么BGA哦,机器温度不够扯断的吗

应该是我想保护12代I9的U(害怕爆锡了),拆的时候给CPU上放了湿巾.不滴水的那种.结果弄巧成拙了,CPU那边温度太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退给同行了,点补上,还是识别不到显卡,可以亮了

3060 70 80 联想黑胶显存 显卡全干就不会掉太多

网友:
太麻烦了

网友:
用补点神器啊

网友:
一看就是温度不够硬扯下来的,这种显卡上280下290多保持一会儿能看到靠近中间的锡球化了才撬,顶多掉几个空点。

网友:
你知道为什么会掉点吗?因为你把cpu用的湿纸巾,这样就会造成靠近cpu这边的显卡温度低,另一边就融化了,你以为融化了,就开翘,就大面积掉电。靠近cpu那边的温度被湿纸巾吸走了

网友:
没有办法屏蔽的,按理说装好,还是可以认到显卡,有无查下显卡供电芯片。

网友:
这个点太密了,要用显微镜补,普通的放大镜你一边拿放大镜补一边拿铬铁眼都瞎,况且这个要手工稳,比头发丝还细的线,补起来真的累。我记得刷下bios有机率能切回混合模式,

网友H:
哥 你好 你有备份这个机子显卡bios吗 有的话能不能给一份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哥 你好 你有备份这个机子显卡bios吗 有的话能不能给一份

兄弟才看到,机子退了,没搞定.白忙活了.   没有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才看到,机子退了,没搞定.白忙活了.   没有备份

好的好的 ,没事没事。有个大哥在论坛给发了一份。

网友:
盲调集显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暂时没有屏蔽方法,有的话都是保密的,没人发出来,为啥不一开始就BIOS里改用集显呢

一般花屏都是开机里面改集显稳妥

网友:
有显微镜你还怕啥。都是肉眼补点。你这成功率提高不少。放心大胆干吧

网友:
20个还是能补上的吧

网友(2025-02-25):
我已经重植失败了  还是退机保平安吧

网友I:
这么大的芯片,q弹了再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么大的芯片,q弹了再拿啊

黑胶的用撬刀撬呀

网友:
一看就知是第一次拆这个板子

网友:
联想还能BIOS盲改集显?为啥华硕天选没这个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