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350M-A开机掉电

楼主(2025-01-13):
最近遇见好几块这个故障的了都没有思路修好,触发掉电,再次还是可以触发,然后掉电

然后测内存2.5V没有产生,奇怪的是示波器探针放在2.5V电感上,触发几次,可以正常启动,风扇也常转了,拔掉电源再触发,故障依旧

网友:
有示波器掉电问题不难查吧

网友:
换一个供电芯片再说吧

网友:
AMD的供电好查,上电时序简单,华硕主板坏得最多的是it8655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