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6230检修记

楼主(2025-01-13):
近日,收到一位朋友送来的DELL E6230,说是开机要按好几次。一开始拆开主板,发现上边有不少地方腐蚀了。将其清理清理。

后来,还是机主描述的开机要好几次。这次,我怀疑按键问题。将列子短接,可以开机。分明就是按键问题,挑开帽子,发现底下也发霉了。清理了一下,加了缝纫机机油。

装好机,发现还是不好使感觉这样到机主手里,不妥当。为了彻底解决这个故障,我将旁边按声音的按键弄了一个替换过去。这次按键可以正常了。
可问题又来了。它触发后电流正常跳变,大小写能受控制,屏幕闪了一下不亮。这分明就是屏幕及相关电路问题。又拆开主板,发现主供电是正常的。但是。LCDVDD不正常,正常是3.3v才对,但它是0。打开图纸

通过图纸可以知道,要想lcdvdd正常,那么Q18 3脚需高电平。它应该是公共点分压产生的。Q19B需要处于截止状态。那么需要处于低电平。实际测量,有1V多。这就和Q20有关。再来测量Q20,发现在没插上屏线时候,2脚没电压。插上屏线后,有3V多点。但5脚始终都是0.5V,由此可以判断,Q20性能不良。正好,手里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料板,将其搬过去。正常了。Q19 5脚正常了,但发现LCDVDD此时有1.2v。这说明哪里还有问题。PWR_SRC_S正常,有19V左右,两个电阻也正常,剩下就是Q19问题了。再从料板搬过去。OK,屏幕稳稳的显示。

通过这个机器得出两点结论:
1,按键问题还是更换长久。
2,有料版修机器就是方便,不然还得查找图纸对比或者查资料,看是否能够替换。
   这是一款老机器,在这里也与大家分享一下,不知各位可否支持加分呢?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