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不认网购的电池?

楼主(2025-01-13):
笔记本不认网购的电池?
联想笔记本电池撑不住劲了,网购一块,和店铺客服对话,型号规格没错,发去电池照片核实,OK!
今天到货,兴高采烈安装,严丝合缝,开机---
啊?

屏幕上弹出了一个硬件设置的提示窗口,内容是 “没有安装原厂 Lenovo 电池,此系统不支持所安装的电池,电池无法充电。请将该电池更换为用于此系统的正确 Lenovo 电池。”
联想是一家知名的科技公司,主要生产电脑、笔记本、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原厂电池通常是指由设备制造商生产或认证的电池,使用原厂电池可以确保设备的兼容性和安全性,避免因电池不兼容而出现的各种问题,如无法充电、电池寿命缩短、甚至可能对设备造成损害等。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建议更换为原厂电池以保证设备的正常使用和性能。

马上和店铺客服反映,客服二话不说,退货返款。

网友:
把电池电路板换了就好了,跟手机移植电芯一个道理

网友:
电池pojie的不完美,,,

网友:
我也碰到过联想笔记本的电池,实在没办法退货了

网友A:
多谢分享,学习提高,少走弯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谢分享,学习提高,少走弯路

也是奇怪,这家店铺专营联想笔记本电池,上十几万的销量,要是这么退货的话,没法做生意了

网友:
这是自己不懂技术吧我们这种本更换电池难道不是都要更换电池充电电路板吗?要嘛你就修复原机电池要技术没技术还学人家网购国产电池?

网友:
这是pojie的没有成功,个别现象。

网友:
什么联想机器型号嘛?让我们避坑

网友:
下次换个品牌吧

网友:
这就是国产的坑,好的不学坏的就信手捏来,妈的到处上锁

网友:
刷官网最新bios

网友:
厂家加密了。越来越不好干了

网友:
电芯换新电板用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是奇怪,这家店铺专营联想笔记本电池,上十几万的销量,要是这么退货的话,没法做生意了

可能检测脚出问题

网友(2025-02-13):
厂家加密了,可能是认序列号,苏菲pro7也一样,刷了bios能正常用,但会提示非原装,可能是bios和电池各种设备绑定了

网友:
电池pojie的不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