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高清照片(DANJIMB18A0)

楼主(2025-01-13):
芯片 uS5650Q ,板上位置PU7400,入液周邊掉件,求高清照補件附上点位图(如果重复再请版大删除,谢谢)

NJIM.fz

网友A:
我有这个点位图,因为手机发帖时重复发帖,我把点位附件补在另一个帖子中,但因为点位中的电阻和实际板子有出入,故发帖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这个点位图,因为手机发帖时重复发帖,我把点位附件补在另一个帖子中,但因为点位中的电阻和实际板子有 ...

我有一模一样的,参数对应你实物主板的,购买联系微信:Yx098078951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