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987VG带程序吗

楼主(2025-01-13):
HP的笔记本主板,EC烧了,买了个新的还是不通电,DAG3DCMBCC0的

网友:
一般都带 我上次换了一个 刷好程序的 也是惠普!

网友:
重新刷一个bios 会自动写入EC  试试

网友:
这个不带。

网友:
这个应该不带吧

网友:
不带。买全新的就好了。HP的不开机,看指示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