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钛克VP450P风扇转一下就停通病的终极解决办法!

楼主(2025-01-13):
几年前,一个安钛克VP450P电源出现风扇转一下就停的毛病,检查了几乎所有电压和阻值,一切正常,更换了几乎所有电容,把所有开关管、整流桥、整流管都换掉,故障依旧,用示波器查看待机芯片和PFC芯片的控制波形,都正常,网上搜遍了安钛克VP450P的维修帖子,相同故障的全都无解,无奈放弃,扔在角落吃灰!
    最近添置了一台红外热成像仪,偶然想起这台放弃的安钛克VP450P电源,能开机,很快就关机,应该是保护关机,过去认为可能是电压保护,检测各种电压值,找不到原因,突然想起有可能是电流过大造成的发热保护,于是拿出神器(热成像仪),电源短接绿黑线开机,立刻锁定发热元件~待机芯片TNY277PN开机几秒钟温度上升到104度,电源即刻保护,风扇停转。检查TNY277PN的供电电路,是直接连接到大电容正极,不存在故障元件,因此锁定是芯片软故障,工作以后电流迅速加大,快速发热(见图一),芯片立刻保护。 马上去X宝购买了5个TNY277PN ,到货以后快速换上,短接开机,PFC电压377V,哈哈,一切正常,TNY277PN芯片一直保持20多度,用电子负载测试12V带载能力,轻松上到10A,100多W,至此,电源成功修复!
困扰多年的一个故障难题终于搞定,今天发出来给曾经也被困惑的朋友一个参考!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楼主的专研精神值得我学习,强力支持!

网友A:
习惯性手摸一下,不就解决了吗

网友B:
楼主的神器多少钱入手的   什么牌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习惯性手摸一下,不就解决了吗

空间狭小,无法手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神器多少钱入手的   什么牌子的

优利德的,1200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空间狭小,无法手摸

别听他的。tny277内置650v高压mos。老虎屁股摸不得

网友:
楼主威武,前途无量

网友D:
是不是把4.7r的电阻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把4.7r的电阻也换了

其他元件没问题,通过电子负载实测,12V轻松带载10A以上

网友:
牛,扔掉的电源又修好了

网友:
我的手烫糊过

网友:
谢谢分享!基本都是买的安钛克

网友:
相当不错,有价值,上次修个不启动的电源,啥都是好的,电管IC都换了,还是不启动。最后发现-12V的整流管击穿短路。要不是给这电源升级过各种电容及推动管子,早就丢垃圾堆了。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楼主的精神值得我学习............

网友(2025-02-14):
我习惯摸一下

网友:
其实你可以在不开启主供电的情况下,测试+5vsb带负载能力,用负载仪拉1a以上的电流看看 +5VSB稳定与否,一样可以把问题找出来,主供电和辅助供电要分开来检查。

网友:
我也有一个同型号电源,有个帖子说那个A733有问题,刚刚又搜到你这个帖子,看来修复有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