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5-01-14):
师傅,能看一下这是上面主板吗,主板上未找到型号,图片不太清楚,cpu接口775针,板带rtl8100c芯片,alc653芯片,上面有D90NH  APW7120   ICS7326853   APL1117  IT8718F-S     K3918mos管等。找了几个修电脑的都说不知道。求师傅看一下,谢谢!应该是945(极大概率),求具体型号,谢谢了.

网友:
拆散热片,看南北桥

网友:
把北桥散热器拆开,芯片可以看到型号

网友:
没有明显标志,杂牌主板

网友:
拍照尽量清晰呀,这像素差了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