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零开始学修手机大概多久??不是自学有师傅带

楼主(2025-01-14):
零基础学手机修理要多久????从摩托罗拉998时期一直到智能触屏手机期间,我开过手机家电修理部,当时是会修,换屏换电池,修无信号值锡都能,现在热风枪还在那扔着呢,还有维修电源,老铁,示波器

之后因为房主要用房子,没办法就不干了,好地点的房子太贵,后来就出去打工了,一直扔了大概有七八年了吧,具体忘了多久了。

现在身体能力也下降了,有点干不动了,心思在从新学习手机修理,不知道要多久???有修手机的师傅带,不是自学。

网友A:
这东西完全看个人天分,跟有没有师傅相关性不大。

网友B:
在门店学吗?
1.在门店学,学费要交多少钱师傅才会放下店里生意来专门带你呢?(换位思考一下就知道了,店面租金水电说少一点 起码一万吧)
2.而且客户来维修机子 师傅不可能给你碰客户机 搞坏了师傅要赔钱了,而且客户修机一般都是很着急 师傅也根本没时间给你讲解,师傅有空的时候又没机子带你。
3.再一个就是我们不排除师傅的技术好,但是始终没办法像学校的老师把维修思路方法技巧很好的表达给你,通俗点来讲 就是会修不会讲
我可以送一套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给你,加我领:xunwei8525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门店学吗?
1.在门店学,学费要交多少钱师傅才会放下店里生意来专门带你呢?(换位思考一下就知道了,店 ...

学费到不用,顾客的机子就算老板让我弄,我也不敢啊,得有百分百把握才敢给动,万一老板不赔让我赔呢。你说的会修不会教也有可能,
我那人是人,他就不爱说话,和我差不多,我就是,让我修可以,你让我讲出咋回事?那我不知道咋说,反正给你修好就行,

领是啥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完全看个人天分,跟有没有师傅相关性不大。

我扔的时间太久了,

网友(2025-03-25):
还是得要有点电路基础吧

网友C:
作为过来人,我想我的经历可以给你指点一二

首先,我学的所有知识都是自学的,修手机看抖音快手视频,修电脑看各种视频,由于年纪大了,离异要带小孩,经济方面也不是很宽裕,因此只能靠自己自学,我的自学能力比较强,坚持每天白天学习5个小时,晚上从12点学到凌晨2点。

想学修手机,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我门面旁边开的手机店,连烙铁风枪都没有,就是简单的换外屏,电池,卖二手手机,他们过得好不好我不大清楚,我这里能芯片维修也能换电池和屏幕,包括外屏,都感觉赚钱吃力,因此我个人感觉,修手机至少现在来说不是一很赚钱的行业,除非你能搞培训割韭菜。

说到修手机的技术问题,个人从业这几年来,最大的感悟就是手工比理论重要得多,除非是修信号部分需要一些理论的知识,大多数的手机故障都可以从抖音快手里找到维修案例和方向,能不能修好取决于你的手工和所备的料板,苹果手机的料板多而且便宜,安卓手机型号太多,不可能备齐料板,有很多芯片都是要从网上买,既要时间,而且买的芯片还不一定是好的,很多芯片都是上机不保,而手机关联到消费支付方面,很多客户都不愿意等,因此大部分安卓手机芯片坏的基本都很难接下来,最重要的是,安卓手机本身也不贵,如果不是资料特别重要,客户都想换一台手机了。

很多安卓手机大都是CPU虚焊,这个问题明显直接,能不能赚到这个钱就的靠你的手工了,尤其是一些手机,还能重启显示LOGO的,如果你修得连屏幕都不亮了,遇到较真的客户,很可能遇到麻烦,而苹果手机则大多数中层虚焊,还有搬板,苹果手机拆装CPU对手工要求非常高,这个需要很高的手工技术,我手工练习了3年,以前练习的时候,从早上吹到晚上,才练就了过硬的手工,因此我不怕手机坏在我手里,整块板子的芯片我都可以拆装下来保证还能开机,可以说我在这条街,技术是第一的,然而,我也不赚什么钱,为什么呢?因为修手机太卷了,而且门槛比较低,很多人只学习了一个月就出来开店了,其实手机坏的大多数也就是屏幕,电池,换尾插,现在连尾插都不用换了,直接买一个尾插小板装上去即可,价格卷得很厉害,没有最低只有更低,现在我们这里的配件供应商换一个屏幕总成才收30块钱手工费,你说外面的手机维修店怎么活?主板坏的手机又不是天天有,而且苹果手机还有面容维修,移植电芯等,如果维修量不大,等你学会了,没活干,过一段时间又忘记了,因此我很反对那种想把技术完全达到一定程度才去开手机店的人的想法,和我当初一样,以为技术好了就能天下无敌,谁知道大多数都是换屏幕、电池、外配的简单活,英雄无用武之地,当然你技术提高可以不去开店,去帮别人修,问题是我们这种年纪的人,有多大的精力和20多岁的小年轻比精力呢?光是叫你坐一天,时间久了腰都受不了。

手机解锁,这个业务当初我也想干过,有人愿意教,学费也就2-3000,问题是这个钱不好赚,很多手机来路不正,你解锁了,失主报了公安,不但被罚款还得进局子,本地有一个搞解锁的,解一个锁收80块钱,进了局子被罚款5万,你说赚这个钱有意思吗?

电脑维修,我觉得是个新的方向,我们这里只有一家能芯片维修笔记本的,苹果的起步维修价都200以上,关键是你还没办法跟他还价,因为本地只有他一家会修,我从去年7月份一直在自学,每天修完手机,只要有空我都看视频教程,买二手的板子来学习,坚持到了现在,终于弄明白了。

修笔记本电脑有门槛,修手机的绝大多数都不大懂得看图纸,更不要说认识场效应管,大多数的维修高手也是通过好的手工代换法找到故障后得到经验,比如我经常修苹果14-15没信号的问题,中层测试架又贵,而且信号也不好测量,都是直接搬下层板了事,现在的下层板又不贵,因此修手机有个好手工,可以帮你解决80%的问题。

总的来说,现在如果只做修手机真的太卷了,又不得钱,最好是电脑和手机一起搞,如果还能搞数据恢复,那前途真的是很大,这个必须要真功夫,得苦练,虽然说学习的过程很痛苦,但有时候想,其实是我们的努力远远不够,我们其实还是太懒惰,每当我想放松的时候只要一想起他们我就觉得自己做的远远不够,记住,每个人的时间都是一样的,想学真的技术,不下苦工是学不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作为过来人,我想我的经历可以给你指点一二

首先,我学的所有知识都是自学的,修手机看抖音快手视频,修 ...

我是做电脑的,现在想学修手机,哈哈,现在台式电脑维修难做了谁都可以做,笔记本维修还是不错的,大多数人都不会。修笔记本还是需要技术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