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10触摸板进水,主板小腐蚀断线维修,求助

楼主(2025-01-14):
家里的一个老本,联想g410(4代cpu),触摸板处进了水,不开机。 闲置很久了,今天拿出来拆了主板看了下,是1和2之间断线了,电感PL702左脚(3处)腐蚀。 插电测了下,1处有20v电压。另外蜂鸣档测量2处和4处不通,是不是证明电感PL702坏了(左脚腐蚀没了)? 维修想法:可以把1处和4处飞线连接吗?不知道这个PL702的电感跳过行不行,谢谢大家了。另外附上电路图

网友A:
你标的几处实际上是一个电压,仔细连接好线路即可。你量一下电感PL702 的1端没有短路的话,可以换一个电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标的几处实际上是一个电压,仔细连接好线路即可。你量一下电感PL702 的1端没有短路的话,可以换一个电感 ...

收到,谢谢。电感左右 都没有短路,左边腐蚀,跟右边引脚测量不通(按理,电感测量应该是通的)
手头没有电感,所以想问问图片中的1处和4处直接飞线行不行?
对了,应该还有个台式老旧945主板,我看看上面有电感能拆一个不

网友:
进水导致不开机,如果清洗后不行,一般是断线,仔细查看进水的位置,电感一般没有打短是很难坏,问题还是在断线上,断的地方补上试试

网友:
不要问,问就是直连就对了

网友:
这个小电感忽略它的功能,导通就行了

网友:
直接连上就完事了 管他三七二十一

网友:
这种老机器都是经典啊,现在修一台少一台了,这种电感料板大把

网友:
没有短路的话直接连起来就行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