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液晶电视故障状态开机5次,主板保护如何去除记忆

楼主(2025-01-14):
夏普液晶电视故障状态开机5次,主板保护如何去除记忆 ?
夏普液晶电视,有主板5次记忆保护的机型很多,当电源板或者背光板发生问题的时候,如果开机5次或5次以上,液晶电视就会启动保护功能,这样的电视,你维修过程中换了背光板,灯管,和电源板也无法修复,必须解除保护才能正常工作,很多朋友换了电路板上发现,面板指示灯依然是红闪绿再闪红,找不到问题,还以为换的电路板有故障,导致走入维修陷井。这个主板5次保护让很多朋友找不到原因。
一(同时按 频道-和音量- 再开总电源) 或使用下边方法
1、把信号源和音量--同时按下不放手,然后插上电源插头。。
2、等开机画面出现,这时候才能放开按键
3、当屏幕上出现K字时候,你测试一下音量加减,这时候只有15和30这两个数值。
4、重新同时按下节目减和音量按键,工厂调整菜单就出现了。下面使用电视遥控器操作。
5、操作电视遥控器,按向下键使菜单到每二页
6、在第二页第一栏上按方向键左右,切换到CHINA,再按确定。
7、电源插头拨下,全部操作完毕。
二 利用普通遥控器和电视机本体按键
1. 将电视机按本体“电源”键关机
2. 按住电视机本体按键“音量-”和“电视/视频”不放,   再按下“电源”,直至指示灯三个亮起后松开
3. 同时按下电视机本体按键“音量-”和“频道-”进入“调整工程”菜单
4. 同时按下电视机本体按键“音量-”和“频道+”进入尺寸选择项
5. 利用普通遥控器上数字键选择尺寸  LE700A为例:“7”为40寸;“4”为46寸;“5”为52寸  尺寸数据写入时,尺寸标志为粉红色,请耐心等待
6. 针对LE700A系列,在尺寸更改后10秒内对RC PATTERN数值进行相应更改:   40/46/52LE700序列号在909921112之前的----RC PATTERN设定为“1  40/46/52LE700序列号在909921112之后的----RC PATTERN设定为“2”(设定前确认BE软件版本为1.17或者更新的版本)   具体操作:在尺寸更改完成后,下拉菜单至第二页,进入“OTHERS”菜单,光标选择到“RC PATTERN”,方位键“左”、“右”可对该值进行选择。
7. 断电,开机
8. 重复1-3步
9. 利用普通遥控器上方位键下拉菜单至第二  页,第一项“12C DATA”  通过遥控器上“音量+/-”来控制光标左右移动,“频道+/-”来选择数值,进行如下操作:   输入代码“A00000001400”,按下“确定”键  输入代码“A00000001500”,按下“确定”键  输入代码“A000000016AA”,按下“确定”键
10.上拉调整工程菜单至第一页,第一项“MODEL”  按住方位键“右”不放,直至屏幕变暗,左上角出现黄色“A”  如果出现非”A”字符,请在第12步操作出荷完成后开机选择“否”,再通过1-3步进入调整菜单,按住“右”不放,反复如此,直至出现“A”为止
11.松开按键,等待屏幕上出现绿色出荷成功界面
12.断电,出荷完成

网友(2025-03-02):
就是电视久了,用户原装遥控都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