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软件]
表格图标上带有锁怎么解决?

楼主(2025-01-14):
之前是用的wiin10系统,后来换成win11系统了,但是表格打不开了,也不能复制,有没有大神指导哈怎么解决?

网友:
加密了呗  找解密软件

网友:
谁给的,让他解密

网友A:
右键属性里面,添加权限就可以打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键属性里面,添加权限就可以打开了。

不得行,之前在原系统上深度加密的

网友:
找解密软件..........

网友:
这应该是权限设置问题

网友:
11我只用了1小时就回到10了,感觉用起来太不习惯了

网友(2025-03-29):
如果是bitlocker恰好你又了微软账户登陆,那么微软那里存有你的密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