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显示器背光一直亮着

楼主(2025-01-14):
手上有一个碎屏的LED显示器,想改成led灯来使用,以前改过一个外置电源的,把EN脚接一个3V电压就可以了,现在这个是内置电源板的,同样方法行不通,有大神指点一下吗

网友:
建议还是别折腾了

网友:
在电源板上,把5V和ON/OFF短接

网友:
5V和ON/OFF短接

网友:
不行啊,外置电源可以,这个不行

网友:
要是一体板,EN脚接个3.3应该可以哦,你从哪个位置取的3.3V

网友:
楼主给驱动板的ON加一个电压就行了。5伏就行